[其他]
屏幕粘胶B7000 容易脱落 怎么办

楼主(2017-08-06):
换屏后,一般用B7000粘合,但偶尔有脱落的现象,特别是夏天户外工作的用户,室外温度非常高,时间长了,b7000就容易软化,出现松动翘屏脱落的情况,

有没有更的粘胶推荐呢?比如手机原装屏的粘胶就非常牢固,加热台加热10分钟那胶都不会溶化,拆下之后那胶还是硬绑绑的,那是用的什么胶呀?

网友A:
第三方维修,B7000就到顶了。原装胶是模切的双面胶。有些型号也能买到。但每个机型号都要买也不太现实的。另外,原装是新框子粘的。平整度也不是后来可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维修,B7000就到顶了。原装胶是模切的双面胶。有些型号也能买到。但每个机型号都要买也不太现实的。 ...

不是双面胶,我传了图,你看不是双面胶,你说的双面胶我知道,就是叫作3M胶

网友:
这种b7000有很多品牌的,要买贵的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双面胶,我传了图,你看不是双面胶,你说的双面胶我知道,就是叫作3M胶

我知道。我买过小米和meizu的。淘宝有。叫原装背胶

网友:
一般都使用b7000了,没有见过维修手机的使用过别的,b7000算比较好的了

网友:
修入耳式耳机研究过,B7000的粘力最大了,还无腐蚀,还有就是B7000很多假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