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机换别的主板后,怎样才能可以不重装系统

楼主(2017-08-06):
现在的台式机坏了,基本都是换主板,有时换了别的型号的主板之后,就要重装系统才能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重装的

网友A:
翔升H61U 翔升H61U 翔升H61U 翔升H61U 翔升H61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翔升H61U 翔升H61U 翔升H61U 翔升H61U 翔升H61U

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不会解决。。。。。。。。。。。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你连具体型号都没说

网友C:
可与的,我有这样的PE系统!叫做换板不换系统!一般英特尔的主板换因特尔的主板99%可与不换系统,AMD和MAD的主板也是一样,但是AMD和英特尔互换就不一定能成功!还有硬盘模式也有原来的模式,比如原来的主板模式是IDE换的主板模式也要IDE。

网友:
比如说技嘉的H61换成华硕的什么都可以只要是H61的,其他的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
芯片组差不多一样或接近就不用换系统....

网友D:
除了硬盘模式要一样,把系统里面的驱动文件夹删了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不会解决。。。。。

网友E:
有的机器是可以的,可以按f8进安全模式去掉原来的驱动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你连具体型号都没说

基本是可以  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你连具体型号都没说

肯定是换不同型号的主板,同一个型号的主板,不用换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与的,我有这样的PE系统!叫做换板不换系统!一般英特尔的主板换因特尔的主板99%可与不换系统,AMD和MAD ...

真的吗?  可以发一个给我吗? 我的邮箱是85485878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硬盘模式要一样,把系统里面的驱动文件夹删了应该可以

我也有这个想法,驱动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机器是可以的,可以按f8进安全模式去掉原来的驱动程序试试看

有的直接蓝屏,进系统..........................

网友:
进系统蓝屏,都是芯片组对不上,估计只有微软内部人知道怎么整

网友F:
pe下用封装软件删除所有驱动.....

网友:
如用CPu和芯片组都换了, 不重装系统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没办法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网友:
要先把所有的驱动全部卸载后,在进行换主板,在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换芯片组一样的主板,只要能进去系统,把驱动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板子后   进安全模式把原来主板的驱动卸载,看看 能不能启动  再装驱动

网友:
要用软件,进PE 把系统的驱动还删了,然后进装新板子

网友:
芯片组必须一样~~~~~~~~~~~~

网友:
太感谢了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无私的大武威的精神 值得我们的赞颂

网友:
主板不一样,肯定是不行,必须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把系统里面的驱动文件夹删了应该可以

网友:
只要是7B, 重新注入 磁盘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不用换系统。你在自由天空去下一个SkyIAR v2.75 在PE下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驱动没有冲突的话,可以考虑只更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你连具体型号都没说

???

网友:
  如果是蓝屏的话 改一下模式 就行    还是不行  把重要的东西考出来 就行

网友:
一样芯片组的话就应该不用换系统

网友:
比如说技嘉的H61换成华硕的什么都可以只要是H61的,芯片组一样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pe下用封装软件删除所有驱动.....

层主的做法绝对正确!封装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进PE打一下驱动就行了,,优启通的PE支持

网友:
系统的所有驱动全部删除。开机后再打驱动试试

网友:
不是同一种芯片组,都需要重新装系统。

网友:
要不想换系统统,我一般是换同一型号的板子。

网友:
或者至少同一个桥芯片型号。芯片组一样,就能进入系统。。

网友:
删除原主板集成的驱动,打上新主板的驱动。芯片组是相同的成功率高。

网友:
一般是需要重装系统的。。。。。。。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去百度查吧, 有个换主板不换系统的软件

网友:
除非你的板芯片一样,就可以不装···············

网友:
学习,赚金币两不误

网友:
只有换同样的主板或者同品牌差不多型号的主板

网友:
覆盖安装,用MSDN的安装版操作系统

网友:
几乎是不用的 吧   只要调下  ACHI  这个模式啊

网友:
安全模式卸载原有驱动 重新安装

网友:
一般都要冲撞的,驱动什么的不对  直接蓝屏,所以没办法的

网友:
换一样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差不多芯片组的板子,一般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