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06):
华硕A55V 板号\K55VM 2.0
故障现象是上电0.5左右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出,
经检查测得故障原因是12V电压不足,导致各转换电压不足。
找到故障原因一步步锁定故障点,最后查出RN4501 104排阻 更换后正常

网友:
楼主 直接 告诉  结果了··    就差 写上 通病啦

网友:
没怎么看懂,电压对了,阻值不对,还飞线解决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之后省事很多

网友:
厉害了              华硕的排阻整得是

网友:
华硕好像好几款机器都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非常实用,加分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还是这么容易出问题呢,有点位还好搞,没点位这能搞死人

网友:
华硕103和104的排阻坏的很多 还有一些是内存槽子下面104排阻坏的也有 现象是不触发 没有3.3v电压 换了就好

网友:
华硕 的内存下面排阻算得上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就这样

网友:
有点位还好搞,没点位这能搞死人................

网友:
楼主确实是牛 ,        老司机! 要多少字才可以 晕

网友:
厉害吖 楼主  给你直接秒了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如果没有点位图就难修了,就不定就搞不定

网友:
小白  表示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