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x201i不过保护隔离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7-08-06):
X201I这款机器的通病大家都已经知道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问题,开机掉电 C373升压电容腐蚀漏电,R415 十欧电阻阻值变大。今天小弟手上遇到一台接到机器一插电源发现没有待机以为是这个老毛病!拆机找相同板子拆下配件装上,加电一看 毛病依旧!心想还是老实的查电路吧,打开图纸保护隔离没过就直接找到隔离管Q48,测得Q48G极为19V高电平固Q48截止,Q49D极无电压,反之Q48G必须为低电平才能导通。照此推理Q22-PWRSHUTDOWN必须为高电平才能拉低Q48G。实测-PWRSHUTDOWN无电压继续追踪。此信号又U39(也就是TB芯片)发出,测得TB芯片供电正常无短路,决定换此芯片,旧板上找到此芯片拆下三下五除二装好,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稳定,万用表表笔划拉一下键盘接口的开机键,电流嗖的0.9A   1.1A 1.2A亮机! 维修结束! 广大前辈们,小弟首次发帖技术 哪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出。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实测-PWRSHUTDOWN无电压继续追踪。此信号又U39(也就是TB芯片)发出,测得TB芯片供电正常无短路,决定换此芯片,旧板上找到此芯片拆下三下五除二装好,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稳定,万用表表笔划拉一下键盘接口的开机键,电流嗖的0.9A   1.1A 1.2A亮机! 维修结束! 广大前辈们,小弟首次发帖技术 哪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出

天意wx -3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很棒哦  其实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2A 的确可以亮机

网友:
手里头有几张X201主板,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实测-PWRSHUTDOWN无电压继续追踪。此信号又U39(也就是TB芯片)发出,测得TB芯片供电正常 ...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IBM的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写的少了 其实判断U39 故障前还有好多相关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实测-PWRSHUTDOWN无电压继续追踪。此信号又U39(也就是TB芯片)发出,测得TB芯片供电正常 ...

认证过的帐号还灌水  在灌水 就上报管理员 取消你 认证资格   在想认证 就花钱认证去吧

网友:
X201I开不了机要怎么样才可以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