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600用适配器亮机掉电,但是用电池可以

楼主(2017-08-06):
长话短说 ,PQ38的G极电压16V,电压不对,通过PR40和PR44分压,应该在9.5V左右,拆除PQ38和PQ3,还是这个电压,更换PR40和PR44也没有正常,目光锁定PC35,更换PC35后电压正常9.5V了。论他看过别的帖子,发现他们应该没有找到正确的故障点。

网友:
楼主这是找故障啦    就是那电容的事吗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东芝的  是大电容问题   用适配器亮度高   所以掉电

网友:
是大电容问题   用适配器亮度高   所以掉电

网友:
这个是L600,没有NEC大电容的,所以别再说电容了

网友:
啥情况啊!!!!!!!!!!!!!!!!!!!!!!!!!!!!!!!!!!!!!!!!!!!!!!!!!!!!!!!!!

网友:
太简练了  你要是发几张图片  估计会有人给你加分的

网友:
这种亮机掉电的修起来相对麻烦

网友:
哪个电容    啊  发个图片出来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