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820-3437-A-OK

楼主(2017-08-06):
主板型号A1466-820-3437-A-OK,维修测机OKBIOS

网友(2017-12-28):
刷了不显示我无语了。。换了2个BIOS刷都一样

网友(2025-03-18):
A1466 2013款 主板号820-3437-b按图纸改三星8G颗粒 r1635 r1636增加100k,r2051 r2052拆了,识别不成功,识别还是4G,大神们,有好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