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圆梦F5005R43 板号CFT3I1 通病和BIOS

楼主(2017-08-06):
今天接到这个机子问题是0.4 到。05来回跳变 拆掉CPU三个电容好使顺便奉上BIOS麻烦各位帮小弟加点分啊

网友:
这个通病也是给维修的赚了不少  一个月最少都有3到5个这样的 真是不错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无敌了 我的弟

网友:
BIOS 有4M 有8M 不一的哦   刷者注意

网友:
这款机器 这个故障 就是送钱的

网友:
楼主摸硅脂多了些吧?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是 要刮掉散热风扇底座封的一圈 海绵,这样保险。这个故障是有海绵受潮导致CPU电容短路。

网友:
如此深奥的问题需要有缘人来帮尔等作答,小弟才疏学浅。不忍此帖就这样沉了,特帮顶一下

网友:
遇到过3台,都是拆电容好了的啊,这个都是电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