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IH55C简单维修及开机脚脚位图

楼主(2017-08-06):
此板为开机键处进水,不触发,开机脚上没有电压,也测不到开机脚与板上的哪个元件相通,肯定是断线,飞线即可解决,由于线在接口下面,只能先取下接口找出开机脚与主板哪个元件相连,此贴没有含量,只是想提供给以后修此板不触发问题时做个参考,不用再取接口了

网友:
多谢提供参考,下次注意了,少走弯路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可嘉!

网友A:
谢谢分享,其实楼主可以用刷子刷一下电路板就出来了。

网友:
无论用什么方法,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多谢提供思路,学习了。修好就好

网友:
多谢提供参考

网友:
学习了,不去掉那些个排针,也能找到断路点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了,多谢提供参考,下次注意了,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应该好好找啊   。。。。。。。。。。。。。。。。

网友:
多谢提供参考,不去掉那些个排针,也能找到断路点的吧,下次注意了,少走弯路

网友:
联想的板子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其实楼主可以用刷子刷一下电路板就出来了。

线已经断了,是刷不出来的,但可以从IO那里跑线,比这个还麻烦

网友:
开机脚进水,断线,开机脚没电压,楼主飞线解决,学习了

网友:
很多人一不注意就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进水腐蚀的一般都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