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7E,驱动板大短!

楼主(2017-08-06):
液晶型号:飞利浦277E
液晶故障:驱动板大短!
维修思路:上可调电源,直接是5A,大短。修这个,(小白我-心里没有把握啊!)

看16年的出产的!

看了徐老师远程液晶讲课!心里有5层把握啊!
有大短的,,拆到不短为止!
拆,拆,,拆!

看一下,,驱动板,板号:

拆了,,上机,亮机!!

在此,谢谢徐老师,谢谢迅维!更谢谢大家!
能跟徐老师修行!!也要我平生的“愿望"啊!

网友:
好,虽然很普通,有图有说明还是支持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一般先看下有没有明显的地方 然后就烧机

网友:
短路都是很好修的。如果烧机烧不出只能挨个拆。。。。无论用什么方法,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用烧机大法更适用吧!省去拆了那么多被冤枉元件。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大短一般都比较好搞定。。。。。。。

网友:
直接用烧机大法,这样比较快。。。。

网友:
笔记本大短经常遇到,显示器很少有大短的。烧机的话,如果0欧姆,经常烧不出来。零件不多,拆拆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无论用什么方法,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排除短路就好了,相比那些用一会黑屏的好修多了,我最烦遇到用很久黑屏的 LED显示器

网友:
好好好··把短路排除就可以······

网友:
好技术,不管*马白马,修好了就是好马.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比较好修 问题也比较好找  细心查 认真看 很多都能看出来 像这种大的贴片电容 特别是公共端的首要怀疑目标

网友:
这个也可以来个烧鸡大法啊 呵呵

网友:
确实这个方法很不错

网友:
我一般是使用烧鸡法来修,看似你这个办法更好一些风险小

网友:
虽说有点麻烦,但是有疗效的方法,很是不错。

网友:
很少见驱动板大短的,一般都是笔记本常见

网友:
什么情况导致的大短的呀,电源没问题吗

网友:
烧鸡有风险。小心点烧也是没事的 哈哈

网友:
拆的功夫果然厉害,多谢徐老师,传授宝贵经验

网友:
在短路点接入可调节电源,用“烧鸡大法”,三下五去二的事,搞 这么复杂?

网友:
大短最好搞定,一般都是电容问题,调个5V电压直接烧鸡可秒杀

网友:
是我的话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只要主芯片不短路,驱动板还是好修的

网友:
如果烧机烧不出来那就得一个一个的拆了

网友:
驱动板大短应该比较好修,零件比较少,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烧鸡就可以 很方便

网友:
对于好的帖子,从不吝啬给你加分。驱动板也要修出本本到赶脚

网友:
这种问题,烧机很容易找到短路点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  讲解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幸好不是主芯片坏,一般电容什么的还有大芯片就没备货了

网友:
这种一体小板还是好修的。。。。。。。。。。。。。。。。。。

网友:
直接烧鸡法就可以判断了呢,拆芯片运气不好要拆一大堆

网友(2017-09-13):
这种的是可以直接用烧鸡大法烧出来的

网友:
大短路,仔细观察一下,一般都能发现问题。

网友:
短路最好修了,害怕啥,还有不要乱拆。仔细观察下,贴片电容短路的会有裂痕,怀疑芯片短路看看芯片本身脚位之间短不短,不短光供电端短基本上不是芯片问题。大短的都是送钱的活。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 是电容。。仔细观擦就能发现

网友:
用烧机法。。。也可 以 ,,,,,

网友:
工程做得有点大,不过是个土办法,弄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