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急求个华硕N81V显卡板的电阻阻值

楼主(2017-08-06):
急求个华硕N81V显卡板的电阻阻值显卡板型号是N81 N10P-ge1  VGA BOARO REV 2.0这个地方1个电阻一个电容腐蚀了。那个手上有这个显卡帮忙看下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因为这个电阻是下拉电阻是用来分压的。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一边接地的
不接地的可以
你可以先加个10k   5k    2k试试    实在没人发的话
接地的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一边接地的
不接地的可以
你可以先加个10k   5k    2k试试    实在没人发的话

我试过1K和5K的不。只是显示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一边接地的
不接地的可以
你可以先加个10k   5k    2k试试    实在没人发的话

一边我看着像是上啦电阻那个腐蚀的应该一个角是接地的我用放大镜看了是接地不过已经腐蚀了我是直接飞线接地

网友:
这个机器前几天刚从手中飘过,来晚了,sorry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非常实用,加分了

网友B:
显存那个好像是2V分压后是0.9V ,用串联分压计算可与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那个好像是2V分压后是0.9V ,用串联分压计算可与算出。

那我试下。找个电阻上上去看看

网友:
实在没有也可以找个台机显卡对着修看看

网友:
显存那个好像是2V分压后是0.9V ,用串联分压计算可与算出

网友:
  可以看下 上面电阻多大  分压算下哇    分压就用几个常见的电压

网友:
希望有的帮你测量下

网友:
我是没有这个板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可以在某宝上买个测量一下再退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