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无线网卡显示叉号

楼主(2017-08-06):
    那个大神知道这种无线网卡怎么强制开启信号,现在试叉号,驱动和BIOS都搞过了

网友:
    光有看的,没有回复的吗?大神在哪里????

网友:
这种小的还真没研究过,找个 主板有图纸带这接口的,看下引脚就知道了,不过打叹号驱动没问题多半是坏了吧

网友:
先确定无线软开关,硬开关开启了,bios,fn快捷驱动有效或能调用oem程序。
不行再打主板和无线网卡阻值电压
还没好就换网卡或换usb网卡。

网友:
   最近好多 搞这个的  看来要找个图 看下了

网友:
看些图纸或者有一样的借口的图纸  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卡的开启信号还真没研究过  看来下次遇到这种卡 有图纸的 要看一下了

网友:
找一下使用这类无线网卡的原理图看一下

网友A:
试试看,反正我的是用这个方法成功开启了

网友:
打X号,有可能是用热键关闭了,你看设备管理中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换个无线网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反正我的是用这个方法成功开启了

  我这种网卡比你的还要窄点,但是断开相同的脚之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