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系列K640E报警维修,以为是通病...

楼主(2017-08-06):
(一点下载分都没有了,忙的时候都是老板花钱买分,好不容易闲下来,赶紧挣点分,望各位大神赏点)
板号:蓝天的W65S0
同行送来神州K640E,拿到电脑一看机器,高兴坏了,这台我修过很多,

插电触发,亮了,不久后报警,更高兴了,温控问题(提示一下:这款没装温控芯片)。
迅速拆机,
----拆掉Q5,1.6脚、3.4脚直连(这是通病,双N管挂了)----

测机还报警,伤心,看来不是通病。战神系列的机器,显卡和桥质量都是不咋地。
去整其它东西,成本划不来,毕竟报过价。

维修:风扇直接改常转(有点不负责,哈哈)
一开始改的3v,感觉风扇转的慢;
但改5v,风扇声音又大,怕客户抱怨,
后加个二极管解决问题。

附上图纸

网友A:
改了风扇  报警问题就解决了?风扇不转报的警?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这个款机子,但是他是不稳定,没有修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  ,think的风扇一般都改不了  温控设计太严格

网友B:
很垃圾的机器,问题很多。。。。。。。。。。

网友:
平常有时我也加二极管,参数至少1A,风扇使用时一般0.3A,楼主这么小不摸一摸会不会很烫或能用多久。

网友:
显卡温控,一般会显卡温度报警,这机器还有几个地方的这种两MOS容易坏。

网友:
think的风扇一般都改不了  温控设计太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风扇  报警问题就解决了?风扇不转报的警?

我也想知道,报警掉电改了风扇就好了?

网友: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报警吗???、

网友:
为什么风扇改常转就好了  表示没看懂啊

网友:
这样的厂家 多了 我们才可以放心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垃圾的机器,问题很多。。。。。。。。。。

这些机器也是给维修带来利润的机器型号

网友:
改常转 加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种机子最过瘾了,来钱的机子,三下五除二搞定

网友(2020-01-21):
这个是风扇电路的问题, 还是风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