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酷比魔方TALK 9X 不开机

楼主(2017-08-06):
本人从事电脑,手机,家电维修,在维修的群里结识这平板电脑的朋友。在修这平板前这朋友打电话问厂家说是可能数据,主板或者屏幕问题。其他也没问清楚就知道屏幕要350元,由于价太贵,自己又没有修平板的工具,和我聊了天之后确定有修的意向,就从福建发来给我修了。等 了三天到货,由于下雨第二天才收到平板。迫不及待的打开测试。转入正题。
上手测试开不了机就直接拆后盖,还是比较好拆,先拆出卡托,用撬棒从边缘搞起,很快就好。 拆了之后先测量电池电压,电压3.8正常,看来不是电池不行导致的。上烙铁取出焊下电池。先测量正极对地阻值,这很重要,不要由于短路再扩大故障。测量阻值正常。引出正负极上可调电源。设定电压4.0,电流1.5A,按开关,电流最高上到0.250A不再往 上,松开就回0,见过这样的,心想难道是字库坏了导致系统起不来?确定主板有问题看来得拆板了。这会得说说这小牌的平板设计真TMD垃圾。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取下主板。
取下主板后再次上电测试,这次有点不一样了。电流一直往上松开不掉电,感觉有希望了。接上屏幕再开机,有显示看来问题不大。仔细想想看来是某一个东西导致的。看看主板上接口有六个。看来一个个的排除就好了。刚刚连显示正常那就说明屏幕没问题,这会连上触摸,开机OK,但是发现竟然不能触摸,难道是我没扣好排线,再次检查扣的挺好的呀,不死心再仔细检查 ,用放大镜看到问题,触摸的挂线6根线,两边各一根线竟然是断的,像是人为割断的。我就问对方怎么回事,对方竟然也不知道。这也太奇怪了。由于没拍图。没法让大家看到,但确定是真的。看来只能刮开后端飞线连接,连好后开机正常触摸能用了。到此再连上尾插小板发现问题。 ,确定小板问题,本来想直接某宝上买块便是。让人失望呀,万能的某宝竟然也是没有,这说明这机更是不咋地呀。看来只能修这个了。因为这小板上连接的还有2喇叭1MIC1MOTO,没图查起来是不顺。看看喇叭和MIC电路没啥 问题,就检查了二极管没发现异常。震动马达电路也正常,看来问题只在充电尾插的电路上。上表点来点去没发现哈,愁,只能一个拆来下试吧。拆到三第个电容发现问题,短路了。看来问题找到了。
弄好后上机测试主板连小板终于好了。开心。全都安装好测试其他功能正常。有碰到这样的大家借鉴吧。希望有精华有加分吧

网友A:
这种平板一般用全志或者瑞芯微的方案,短接字库刷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平板一般用全志或者瑞芯微的方案,短接字库刷机就行

大哥能说下具体是怎么短接字库刷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说下具体是怎么短接字库刷机的吗

emmc的话短接emmc的cmd的定义针脚就行,flash的有很多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平板一般用全志或者瑞芯微的方案,短接字库刷机就行

这个不是这两家的芯片。用的是MTK的芯片带通话功能

网友:
修的不错理论很扎实,近来学习下

网友(2017-11-27):
手上有一块电源那块故障 放了好久了客户不要了

网友:
短接emmc的cmd的定义针脚就行 大哥能说下具体是怎么短接字库刷机的吗

网友:
山寨货,即是如此,维修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