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

楼主(2017-08-06):
华硕X402C 开始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刷了BIOS 可以亮机,但是进不了系统 ,然后改模式装 系统不亮几,刷了好几个BIOS,就是改模式不亮机,求助!哪位大神修过指点下!

网友:
那就刷好bios后重复开机关机看是否正常触发,那就不更改模式了,原来是是uefi模式就装win10 bios模式就看情况win7 win10随便装

网友:
一般是独立显卡坏了  你改成集显试试

网友:
你不改进BIOS然后重起看看还会不会黑

网友:
   先对着百度来一套  不行 还是刷   华硕的BIOS就是很多奇怪问题

网友:
参考2楼做法尝试下

看看不改模式 一切正常不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故障  一保存bios就不亮了 后来是刷了n个bios刷好的

网友:
华硕的烂机器就是怪毛病多 先不改模式装系统 能装就使劲刷BIOS 多还几个也许就可以

网友A:
多刷几个BIOS程序,还是BIOS程序引起来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刷几个BIOS程序,还是BIOS程序引起来的故障

刷了 几个BIOS,网上下的,淘宝买的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叫保存不了设置。。              还是BIOS 问题。 最好是换一颗 再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了 几个BIOS,网上下的,淘宝买的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那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了,可以考虑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了,可以考虑显卡

此机是 集成的 板载CPU 的,有桥 ,准备换桥试试,好了回复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是 集成的 板载CPU 的,有桥 ,准备换桥试试,好了回复大家

那就换桥试一下吧,不是一体的cpu,风险还算小

网友:
换SLJBE好了,谢谢大家,下次碰到的可以换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