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410触发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7-08-06):
机型:联想U410 板号DA0LZ8MB8E0
故障:接可调开机触发0.14A掉电   可再次出触发
过程:掉电大多两种可能性   要么后级有短路 要么缺电压  当然有些bios也有可能 后级有短路的话大多不能再吃 触发 先排查短路未发现明显短路点  那就抓电压 果然发现PL8 VCCSA没有电压  查芯片工作条件发现6脚开启信号只有1v左右不正常追查来源发现来自pu9的PG信号     测量发现PL7电压输出正常但PG信号只有1v不正常追查原因发现+3v电压为1v

这就是原因所在 继续查+3v是由+3vpcu转换过来

剩下了就轻车熟路了 查PQ1的MAINON信号发现电压正常而且开机有跳变pq1工作正常但PQ57控制的pq16控制角电压始终为1v查了下15v正常拆掉pq57插电开机电流0.2不掉电 换掉PQ57开机一路绿灯顺利亮机

网友:
又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和开机掉电。

网友:
又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缺电压相对来说还好修,就怕漏电引起的掉电,问题不好找,

网友:
缺电压相对来说维修还有个思路    有些真的就不知怎么查

网友:
大多数掉电查MAINON信号都有收获的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和开机掉电

网友:
一般都是二极转换问题多

网友:
MOS 管转换电压不良 造成电压上不去  开机电压上不去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维修思路呢?

网友:
掉电查MAINON信号,保护了,正解

网友:
又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和开机掉电

网友:
又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电流,首先怀疑就是电压不良,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析研究   ,加分,加分

网友:
学习中。。。。。思路清晰,

网友:
我遇到掉电的问题一般都是看那组电压没出来。基本思路都这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2级转换问题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