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怪故障,求解!

楼主(2017-08-06):
请教各位,有块dell5420板第一次接适配器不触发,把适配器拔下再接上就可以触发,3V 5V正常,不触发时按开关EC没有SIO_PWRBTN#,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不触发

网友:
查下适配器检测相关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除了 触发信号 还要查其它的待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