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60d i7 d1 打显卡驱动进系统要黑一段时间

楼主(2017-08-06):
    今天接到一个k660d i7 D1的机器,显卡是gtx860m,不打显卡驱动开机10秒,打了显卡驱动正在启动过后会黑屏一段时间,开机时间40秒,我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打了都没用(能打上,就是开机要黑一阵),官网上没有D1 的驱动,我怀疑还是驱动的问题,但是现在找不到,不知道显卡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显卡贵呀,风险太大,求大神支招呀

网友A:
官网没有驱动,不会吧,装win10试试

网友B:
换个CPU试试,你有没有在官网下驱动,之前的系统是window几的

网友C:
现在笔记本对系统跟驱动要求太高。。。。

网友D:
你有没有在官网下驱动,,,,,,,,,,,,,是window几的

网友E:
可以吹下显卡试试看,还有CPU也有可能。

网友F:
多换几个系统试一下看,

网友G:
驱动的问题, 换个WIN10试试看。

网友H:
前几天修了一台K660D进系统掉电,安全模式禁用独立显卡可以正常进系统,换了全新显卡还是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I:
学习中
发表回复:      下载分:+1分    金币:+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没有驱动,不会吧,装win10试试

官方找了  就是没有d1的,没换系统试,跟客户说显卡问题,报价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你有没有在官网下驱动,之前的系统是window几的

win7的系统,官网没d1的驱动,这个跟cpu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笔记本对系统跟驱动要求太高。。。。

还好吧 ,不过战神这东西  好多显卡驱动问题,芯片又贵,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在官网下驱动,,,,,,,,,,,,,是window几的

win7的,官网没有d1的驱动,用其他驱动工具下的都会黑一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吹下显卡试试看,还有CPU也有可能。

没吹 ,直接报价显卡坏了,客户就没修了,CPU?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换几个系统试一下看,

客户急要,就没换系统,想了些办法装驱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修了一台K660D进系统掉电,安全模式禁用独立显卡可以正常进系统,换了全新显卡还是不行,最后刷BIOS ...

客户说他是摔了一下,显卡驱动就感叹号了,所以bios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中
发表回复:      下载分:+1分    金币:+1¥

你这灌水灌得,我也算是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的问题, 换个WIN10试试看。

我看官网其他型号都是win7和win8的驱动,好像没win10的

网友J:
这机子我修过,独显驱动也打得上,但独显就是用不了独显,重植没有用,换又太贵,芯片都将近三百的成本,给客户一报价,直接不搞了

网友K:
摔得  不好说 这样能量的  客户不好的 退了吧  别搞得一身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摔得  不好说 这样能量的  客户不好的 退了吧  别搞得一身骚

是的,想方设法都没装上驱动,主板我也没打算懂了,到时候一个小问题弄得不显了还麻烦,所以直接说显卡坏了,报换显卡的价格,他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子我修过,独显驱动也打得上,但独显就是用不了独显,重植没有用,换又太贵,芯片都将近三百的成本,给 ...

我也是 ,加焊都没加焊,到时候不显了还麻烦,直接报换显卡的价钱,他就没修了

网友L:
换win10吧。上次我修的一台你win7安装显卡驱动就是安装不上后来装win10解决。

网友M:
系统,驱动,一个个试,显集成还独立

网友N:
我觉得的还是驱动问题,不行装WIN7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的还是驱动问题,不行装WIN7试试。

就是装的win7,我也觉得还是驱动问题,但是各种方法都想了呀,官网有没有这款机器的显卡驱动

网友O:
能进系统正常使用独显,这问题就别搞了吧

网友P:
个人觉得不是显卡芯片问题   ,, 这芯片成本也高 换不起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换win10吧。上次我修的一台你win7安装显卡驱动就是安装不上后来装win10解决。

他是摔过之后这样的  所以没太多考虑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系统,驱动,一个个试,显集成还独立

系统没换,驱动装了很多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进系统正常使用独显,这问题就别搞了吧

嗯,我报价换显卡,后来客户说将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个人觉得不是显卡芯片问题   ,, 这芯片成本也高 换不起啊

主要是他是摔过之后这样的 ,可能更多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Q:
他是摔过之后这样的  所以没太多考虑系统问题

那你现在怎么解决的。好知道我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知道怎么去解决。

网友Q:
引用 网友L:
那你现在怎么解决的。好知道我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知道怎么去解决。

tb240都可以换板了(无修无进水),直接报了350说换显卡,结果客户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tb240都可以换板了(无修无进水),直接报了350说换显卡,结果客户没修

真的维修不易啊。弄了半天没赚钱不说还花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可以问一下客服有没有这个女驱动,看样子还是驱动程序引起来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你该装个win10或者win8试试的

网友:
摔过导致的,有可能显卡芯片下面有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