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m

楼主(2017-08-06):
联想G50-80M的笔记本版号NM-A361 REV1.0电流跑0.134掉电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有可能是EC里面的程序坏了要刷ECBIOSS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就先刷一个BIOS程序试试看,刷BIOS程序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欠压或者是短路了,都没有的话再刷个BIOS

网友:
可以先 刷一下BIOS   看电流也可能是却供电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先刷个bios先

网友(2017-09-05):
检查一下触摸板的下面有没有进水!这个是通病了额

网友(2018-01-17):
楼上有修好的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有可能这是通病哦。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看来还得查其它的条件。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