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进液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06):
dell 14z 版号11289-1 进液 客户拿来说是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适配器开不了机。拆机检查 发现电源隔离电路腐蚀比较厉害,清理干净后测试竟然上电了,但是出现有时亮机有时花屏,询问客户 说是一开始是正常显示的,看来还是有零件不稳定,仔细观察发现pu9208引脚腐蚀 把这个芯片拆下来发现1脚竟 然掉了,查图纸这个是门电路芯片,这个芯片还管VGA-CORE,屏幕不显示应该和这个有关系,这个芯片用的很少 从深圳定了个这个芯片,到了后装上开机显示正常,测试了会让客户取机器。客户回去用一天 说又开不了机了,拿来再次检查 这次确实不开机了看来是保护隔离某个三集管或者电阻被腐蚀不稳定了。分析保护隔离,pu3801 要想过来电压,4脚g极的为低电平,测试是高电平,4脚是由pr3809 和pr3810 串联分压提供的,正常情况下pq3805 不工作 4脚就该是低电平,pq3805 是个pnp管,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b极是19v 那pq3805就应该截止,测c极为低电平0.3v 说明pq3805正常。能造成pu9208 4脚为高电平有几个原因1,pu9208 坏,2,电容pc3801短路,3,电阻pr3809,pr3810 坏,把这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拆下了测量 发现pr3810电阻一个引脚严重腐蚀, 但外观看不出来,焊盘清理干净 换上个好47k电阻 上电测试正常。

网友:
看这进的水不能少   楼主    可以

网友:
保护隔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些,进修水成这样LZ也能修的好,LZ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