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手里有b41-80的机器

楼主(2017-08-06):
各位大神好,接到一台联想b41-80未出保的机器进水机器,主板是LA-D101P,充电芯片是BQ24780,现在的问题是不过保护隔离,因为是最新的主板,无图纸!!参考别的机器图纸,现在单插适配器,公共点19v有2v的跳变,测bq24780工作条件,28脚vcc有19v   6脚ACDET有2.5v   24脚REGN有6v,但是5脚ACOK为0v!但是插上电池就过保护隔离,看论坛上有几个介绍说bq24780需要装电池才有公共点电压,不知道哪位又在修的,帮忙侧一下试试。。。。

网友:
不用装电池吧。你换个充电芯片试试看

网友:
没见过需要插电池才行的。把电池插上,电池输出那里的电阻去掉,只让芯片检测到电池存在,而不能用电池供电,检测方便点。

网友:
没看明白  到底说的什么      电池能行?  适配器不行?  说白了就是保隔电路

网友:
你可以按上电池再修保护隔离试试

网友:
是有的机器 要装电池才过隔离的

网友(2020-04-18):
不需要装电池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这台机器过隔离是不用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