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3V5V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7-08-06):
DELL 笔记本3V5V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上写的3F能用什么芯片代用,谢谢。

网友:
查一下什么型号    X宝搜芯片上的信息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一般10-13年的机器51123和1125比较多,新机器一般都是51225

网友:
现在新机器好多芯片都搞不清型号,3F应该不可能是51125。

网友:
芯片最好不要乱换,直接买个一样的换

网友:
给个外观图片

网友:
现在新机器好多芯片都搞不清型号,3F应该不可能是51125

网友:
这么大一个芯片不会就两个字符吧?上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
找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下图纸或者找下准确芯片型号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找图纸一看便知啊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啊            引脚多少的

网友:
3F是RICHTEK RT6575 DELL机器里从常见的3V5V待机芯片

网友:
谢谢,好象也可以用TPS51225C代用。

网友:
一个芯片上就写着3F 两个字?搜索一下板号看看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RT6575BGQW  这个型号的核对下看看

网友:
现在新机器好多芯片都搞不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