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amd显卡驱动挂不上

楼主(2017-08-06):
联想g405s amd显卡驱动挂不上    装上驱动就蓝屏     集显独显都不能打驱动   一打就蓝屏   每次蓝屏代码都不一样    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开机      来大神说说怎么回事             bios  还是  显卡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A:
兄弟你的解决了没有啊 。。。我也遇到一台了 拿来点不亮刷完bios亮了 显卡驱动打不上集显独显都打不上 换过各种驱动各种系统就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解决了没有啊 。。。我也遇到一台了 拿来点不亮刷完bios亮了 显卡驱动打不上集显独显都打不上 换过 ...

独显问题       改集显就行        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官网下的驱动如果打不上   基本上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双显卡就是烦人,我还有台广达代工的机械师,设备管理器不认独显,BIOS也找不到,显卡很贵,没办法下手

网友:
觉得像显卡的问题,先易后难,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问题       改集显就行        11111111111111111

我的也好了 在bios吧独显关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S系列好像都喜欢坏独显 我遇到过好几台都是后来改成集显用

网友:
直接撬独      显电感  ,比较快

网友:
A卡的芯片一般这种故障的话芯片本身问题的比较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