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F不开机 非通病

楼主(2017-08-06):
个人客户送修一台ASUS  F83V的电脑 说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早上就不开机了  ,用电流表通电无待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好吧跟客户说明主板坏了 留机维修    。拆开主板看了整个主板无进水 也没修过 。这个主板 常见不开机的原因 一般都是 充电芯片没有ACIN  直接测量吧  测量充电芯片7脚 电压0V  低电平说明充电芯片是好的 ,排除这个问题了  。没通病可以秒了 只能查了 待机有3.3V没有5V   这个机器5V要开机才有。 EC  是8512E 查工作条件吧 EC 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这几个都查了  都好的   看了图纸   待机芯片 EN1是EC发出的 VSUS_ON信号 测量EC 19脚有3.3 但是测量 8206待机芯片上EN1 只有1V这个不对  问题点找到了 那就好办了  这个信号EC 发出后 经过Q9108给Q9105开启+3VSUS 电压 也是开启EN1 的电压  排除Q9108外围电阻原因后在料板上找了一个 换上后 EN1 有3V 了  。开机 电流跳了几下  接屏幕 亮了。。 此机修复  。。这个机器也走了几个弯路  。不过最好修好了  。。。最开心的就是在开机机器亮了的一瞬间  。

  发帖不易 , 希望大家多多加分。。。  以后会多多发帖。

网友A:
这把机器很老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把机器很老了吧

非常老  不是送修的是个美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老  不是送修的是个美女 。。。。。。。。。。。。。。。。

那可以免费修,哈哈

网友:
楼主不知道 有没有收小养女的钱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  我就只会修通病

网友:
你这修电脑还是要看人的啊 要不是美女 你还不修吗

网友:
看美女修起来更快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