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法

楼主(2017-08-06):
电脑开机有时卡死  有时是好的     一开始上去换显卡无果    我开始怀疑硬盘了   检测了  是好的     还是换内存看看吧  还是无果     最后换主板   好了  马上准备 修主板

网友A:
楼主这种问题,是AMD的主板首先考虑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问题,是AMD的主板首先考虑主板。。。

不是 AMD 的   主板

网友:
修主板 可以说下具体维修过程和思路

网友:
换主板肯定好啊  这排除法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是我们小白大法的基本技能,好多菜鸟靠这个。。。

网友:
换主板是大招  换了基本都好的 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卡死是南桥问题吧,怎么搞到显卡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问题,是AMD的主板首先考虑主板。。。

一看就是775针的G41、G31之类的主板,没看人家那英特尔专用CPU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