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跑码72求助

楼主(2017-08-06):
接机华硕K55VD按开关不亮机,

同行刷了BIOS,加焊了显卡,到我的手里,接上诊断卡,跑码72,

集成显卡不出供电,测试内存排阻有波行,感觉有三种不同的波形,可能有过了内存,电流跑到1.0左右,显示的信号是从桥发出了,屏线接口EDID没有波形,说明桥没有去抓屏,不知改如何下手,BIOS我已经刷了好几个了,就是不出集显的供电,CPU供电是有的,维修没有了思路了,求助大师给个维修的方向,CPU供电的芯片我已经加焊过了,因为CPU供电是正常的,我就没有换他,就是不出集显的供电,不知道要怎么下手,求助!!

网友A:
刷一下原厂的BIOS试一试啊,你刷的是不是原厂的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原厂的BIOS试一试啊,你刷的是不是原厂的BIOS啊?

你有吗,可以分享一个吗?感谢!!

网友:
最近的机器 通通是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排阻两次波形,话说没有过内在不出集显供电,供电正常和单桥更换  故障不变.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吗,可以分享一个吗?感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6392-1-1.html这个就是合成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感觉还是BIOS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