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 无图速修YOGA 11 ,快进来长姿势了····

楼主(2017-08-06):
  同行拿来一块单板,说客户着急,让赶紧看看
  我一看YOGA 11的板子,以前修过一个进液的没修好
   我说这板子没图,估计不好修

同行说好好修,客户不差钱
           擦,你是在我侮辱我吗?
哥是那种差钱的人吗?
            0.0   哥,给我多少钱?
同行说,快修吧,亏不了你!

    回去吃个饭开撸!

进入正题
主板不触发,裸板测量公共点有20V
有待机5V, 5v通过稳压器输出一个3.3V给EC it8516
待机0.00 按开机键还是0.00
擦,不触发
在仔细观察,发现按开机键电流跳到一个0.03瞬间0.00
不多试几次发现不了
看来EC有上电的动作,那就上示波器

这个是1.8V 掉电图

这个是3.3V掉电图

很明显3.3V掉电速度很快,没有斜率
测量3.3V电感没有短路
这个3.3和1.8的控制是由TPS65911输出的BACK电压
没有上下管,和平板电脑手机类似
但是PC平板二合一,一般还有转换电压

3.3V的后继转换,果然有对地的 看图

那就放大招吧,
看出来了吧,就是那个电容的锅

扣掉,顺利上电
0.15-0.20基本就亮机了
没错就是那么小,就是那么吊,它就这样亮机了

这个是TPS65911的构造图
如果看不清,你就下载PDF附件吧

这个是电压分布图,可能有差别,只作参考

网友:
图片是有点看不清  思路不错

网友A:
楼主,如果这个机器的系统坏了怎么装啊!我就是遇到一台机器是系统坏了,没有搞好。

网友:
这种没图的板 我是修不了的,YOGA修过一次  没图  无奈了

网友:
3v 后继短路了····给楼主的技术和参考图  加分···

网友:
楼主确实是牛 ,        老司机! 要多少字才可以 晕

网友:
楼主厉害。没图纸的笔记本不敢接的

网友:
光键时候还是波波给力啊。多发一些这样关天波波的波形图出来,参考。

网友:
谢谢提供,学习了,以后用得上,谢谢

网友:
给楼主的技术和参考图  加分

网友:
这个 是  nv的cpu   我都看不懂系统。。  以前收到几台 都费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可以 有水平

网友:
技术厉害         之前修一个华硕的二合一机子    没公共点电压    搞了好久没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加分支持了,再接再劢

网友:
我只想楼主分设备很牛逼,技术也不错啊,

网友:
是神器了都,,,要是不抓,,估计都修前级去了。。。。

网友:
能迅速确定是3v引起的掉电,这不简单。加分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人修机器就是快啊,

网友:
牛人.分析很透测.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思路清晰,没图纸全屏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 全新无修的 yoga11   nvdia 处理器,才150块

网友:
              楼主是神功附体啊    牛

网友:
还行吧    修好了

网友:
这种没图的板,我是修不了的,只能大概修.修

网友:
这个图纸好啊。以后可以用。嘿嘿。楼主最后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
楼主眼神好 技术好!!!!!!!!

网友:
愁死了,也是遇到一个短路的 ec坏了 带资料 找不到卖的

网友:
还是波波给的力,没波波要是我走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这个机器的系统坏了怎么装啊!我就是遇到一台机器是系统坏了,没有搞好。

用安装版的装安装版的系统 win10或者win8.1 必须是安装版 如果只有一个USB 有HUB 接一个HUB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安装版的装安装版的系统 win10或者win8.1 必须是安装版 如果只有一个USB 有HUB 接一个HUB 就可以了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我这有个11S 不定时掉电,头都大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b,讲解的很清楚 ,赞一个

网友:
无图的机器维修确实比较麻烦,我也碰到过

网友:
曾经我修到一个进水的联想,无CPU供电,怀疑一个电阻有问题,但是不敢瞎换,把与它相关的芯片都换啦,最后没得办法,换啦那个电阻,机器就好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无图纸的情况下,修好了,不错不错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在详细点更好,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很遛,我的ADS1102 根本抓不到掉电,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有水准,看似简单,功力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