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B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6):
近日来天气干燥,工作也有些枯木乏味,实在是很想睡上一觉。。。无奈,该工作还得工作,今天修到了一块映泰H61。故障:触发掉电(上U)
上CPU触发掉电,可反复触发,排除短路,判断过流或者欠流、欠压导致保护掉电。当拿掉CPU后可触发不掉电,但无复位。从时序开始查起。
内存供电5V转1.5V正常。

桥供电1.5V转1.0V正常。

量到TQ2/TQ3的MOS管无电压,因为无图纸,所以也不知道是给什么供电,从组合来看,是PWM电路供电。量TQ2/TQ3管子G级均无电压,是由旁边的八脚芯片控制(UP1514Q)。总之先把这处电压修出来在说。量该芯片工作条件,
1、5脚均有12V供电正常。
7脚EN0.1V供电不正常。
跑线与附近一个三极管D级相通。量该三极管的G级电压0.8V,DS导通接地,所以电压被拉地为0V。说明该三极管G级电压0.8V是不对的,应该是0.7V以下让DS截止,D级由上拉电阻供电1V给芯片第7脚,索性把该三极管拆了。在量第7脚有1V供电。TQ3管子供电1V正常。
复位也有了。上CPU后亮机修复。

BIOS论坛有就不发了。最后麻烦手头有闲分的加一加分,实在是没分了。

网友A:
刚才也修了一块LM324加场馆,也是摘掉一个芝麻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也修了一块LM324加场馆,也是摘掉一个芝麻管好的

很多都是芝麻管问题、。。。。。。。。。。。

网友B:
哈哈,今天我也搞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今天我也搞一个。一样的问题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