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0-70 I5 4显存 BIOS 处 高清照片 NM-A273 0.24掉电

楼主(2017-08-06):
一台Z40-70 I5 4显存。开机BIOS有密码。直接刷了BIOS 后变成开机0.24掉电重启。又重新下了很多BIOS都一样。会不会是不小心粘掉了哪个电阻。求照片。 网上的照片不清楚。

刷BIOS  不小心搞掉了一个电阻。RC50 15Ω。顺便上传合成BIOS 和图纸

I5 4显 BIOSok.rar

Z40-70 G40-70_NM-A273.pdf

网友:
有一个板号是A361的,不知道跟你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一样。我刷之前没备份。因为这主板之前刷过很多I7的都正常的。好像是V2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一样。我刷之前没备份。因为这主板之前刷过很多I7的都正常的。好像是V2000的。

这个机器 是不是需要刷写合成的BIOS程序才可以啊

网友:
0。2掉电 看下别地方吧

网友:
CPU 是 I5-4210 4显存。刷了原机备份的,还有工厂的,合成的都一样。之前看到一个帖子也是0.2掉电,说是G50-70机器刷G5-70的BIOS就掉电,刷G40-70能亮。肯定还是BIOS问题。其他地方都没碰到过。

网友:
修好了。终于有台类似的机器G50 拿来修。发现是少了一个电阻RC50  15Ω。补上OK了。把图片附上。

网友:
正好需要BIOS 下载试试 不知道会不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