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or63mb6f1 REV:F R63 短路通病

楼主(2017-08-06):
其实也没有撒子可以说的,机器就是大短,但是上电不会跳表,开机以为是保护隔离问题,随后打了公共点阻值才发现是短路了。来几张图片吧,我上论坛收了收,发现有这款机器有事这个电容短路,所以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方便以后直接干

网友:
大短的都好秒  要是3v5v后级微短就难搞了

网友:
看来下次可以直接秒杀的节奏了,感谢啊

网友:
大短路都好修   微短最不好搞  下次直接秒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直接干…………    ……

网友:
瓦厉害了,下次遇到直接弄这,嗯问一下,这个机子遇到几台啦

网友: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来个整机图啊不然记不住这型号。。。。。。。。。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公共点短路电流表都不会跳5A,,,都是要去测量一下才知道。

网友:
今天刚刚修到这块板    也是大电流     内存贴纸下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
学习 学习。回复一下 不能让楼主的帖子 沉下去

网友:
我就最喜欢这样的故障了   返修又低,收钱也好收

网友:
是在内存下面的?  呵呵  可以不拆机就修好

网友:
这是捡到钱的节奏啊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直接就秒杀了。哈哈哈

网友:
你划红色的区域吗?谢谢分享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2017-10-13):
谢谢分享 不过这样的电容短路 也蛮容易修的!

网友:
大家分钱的节奏哈哈哈

网友:
要是3v5v后级微短就难搞了

网友:
电容EC17直接干掉 ,,我是第一个发这个通病的哈哈   BQ24738只个芯片就这样后极短路后芯片自动无限重启不会大短路。

网友:
很好谢谢分享 大神呀  电容的鼓包漏液 击穿 小问题也会引发大故障

网友(2020-02-05):
大短,不加电,大部分都是送钱来了,楼主好幸运

网友:
现在很多大短路不跳表。。。这个机子惠普的吧

网友(2020-03-23):
碰见了,通病

网友:
其实会烧鸡大法的不需要看通病,摸摸就知道,有些电容短路就用肉眼看都会看出来,主要看细不细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