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1维修

楼主(2017-08-06):
机器问题是有待机但不触发    拆开打待机电压  3  5vok的     按开关无反应   去量开关处电压   0.56v不对     下个图纸  哇  10分  啊  心疼    然后看到开关电压是有3v供电通过一个电阻转过来的   单电阻电压3.3ok的  转过来之后电压就不对了  无语  电阻一量阻值对的  就是一个上啦的而已    然后把开关经过的两个二极管 也断开了   以为是二极管前卫了   可是还是不行   最后怀疑ec  把ec拆了之后  电压依旧  哇   炸了   后来才把开关到ec的线割了    然后重新啦了一个线就好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板层微短。

网友:
原来是板层短路了啊?楼主,请问这个主板的版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