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X540LJ v2.0显示充电 但是没充电并且不放电。求图纸点位

楼主(2017-08-06):
ASUS的X540LJ v2.0显示充电  但是没充电并且不放电。求图纸点位

网友A:
碰到好几个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电池也不放电的,都是电池接口到主板那个保险短,你量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几个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电池也不放电的,都是电池接口到主板那个保险短,你量量吧

你的运气真好   我这个不是     电池接口上测只有1V  充电电感是12V正常
怀疑是不是电池坏,但是进系统又看到电池还有%52的电量   只是不放电也不充电
显示充电中是假象

网友:
论坛有的吧                                                      搜一下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650-1-1.html这个没有点位图,只有维修指南和BIOS程序

网友C:
你这个很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650-1-1.html这个没有点位图,只有维修指南和BIOS程序

谢谢啊,这个不充电不会是BIOS程序的问题吧。能显示充电,只是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换过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很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已经换电池试过了噢,还是一个球样

网友:
先把充放电部那几个元件量一下,如果不行就找图纸再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