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 开机灰屏求助

楼主(2017-08-06):
acer 4750 板号:JE40 HR MB 10267-4
开机灰屏 外接有显示
论坛里说加焊南桥 我已经加焊过了 bios也刷过了
换了个屏接口旁边的小电阻R4902 测试亮机2s后又灰屏
屏供电啥都正常 没思路了 求助啊
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4676-1-1.html
开机灰屏

网友:
看你这是白屏,不是灰屏,屏线或者屏坏了吧?

网友:
换屏 刷BIOS 干显卡 ,你动了电阻能亮,可能是屏借口附近的 元器件不良

网友:
那个屏代换下试试,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已解决,我帮你编辑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