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A手机烧了个二极管,

楼主(2017-08-06):
红米2A手机烧了个二极管,不知道换了它能不能修好把里面的资料拿出来。。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升压的二极管,故障是暗屏吧

网友:
先换了再说。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说说啥故障先啊,不明不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升压的二极管,故障是暗屏吧

是啊,机器好像还能开机,就是屏幕没显示

网友:
换了二极管 好了没有啊    坐等回复

网友:
换了就好。我修过几个了

网友:
换好了吗                     好了通知下

网友:
换好了吗

网友:
换过苹果的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换好没

网友:
我修不少H红米2A了   倒是坏升压电容的不少

网友:
换四件套  灯控IC  电感  二极管 电容   百分百开机  这个是红米系列的通病   这个我正常报价80元   15分钟的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