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050-630A-A2可以和NF-7025-630-N-A3互换。

楼主(2017-08-06):
NF-7050-630A-A2可以和NF-7025-630-N-A3互换。  有图片证明。唯一缺陷就是开机的时候启动的慢一点,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还要换桥的时候。  必须把两个机子的bios也跟着换了。 不然不亮机。

网友A:
bios跟着桥走,楼主的意思是,换非同型号的桥之后,刷bios不再是根据主板型号了?而是料板桥的bios?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这个代换很有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跟着桥走,楼主的意思是,换非同型号的桥之后,刷bios不再是根据主板型号了?而是料板桥的bios?

你说的是对的。bios跟桥一起移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