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6重置触摸ic后无背光有显示!

楼主(2017-08-06):
iphone6拿过来的时候是触摸屏失灵,重置触摸ic后无背光,测试显示座供电,没有5.7V供电,D1501只有4.7V,不知道这条线路是哪个芯片控制.会不会是触摸芯片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
这个座子上的5.7v电压没有。。。在线等。。。

网友:
把灯控相连的全部换了,上次也碰到个

网友:
+5.7V是显示屏供电芯片产生的,中间有个电感,你看看,查查芯片条件。

网友:
5.7v应该是有个芯片产生的,你可以参考原理图和点位图来进行维修

网友:
应该结合图纸并且打直测量 拆焊更换来

网友:
测5.7V供电对地阻值,短路就烧机,还有就是看看有没边锡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