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70铁皮管故障和FF=代换

楼主(2017-08-06):
联想V570,挺厚实的一个本。
来时待机0.04,I5的本本不应该这么高,待机微短?能上电不亮。
拆开发现铁皮管。。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采用。。

上电感觉显卡那的发烫,上图

换好后,待机正常了,上图

正常待机0.01。然而上电后还是不亮,测量显卡供电0.3 。把显卡供电芯片也换掉OK。原显卡芯片FF=(8280A)。拆了个FG=(8280B)换上OK。
但看了下图。。图上直接是8280B。

看来8280A代换8280B是没问题的。图上是B,原芯片是A。上亮机图

好了,上了这么多图片又能挣点分了,不错不错。如果有人给加两分该多好啊!会有人给加两分吗?

网友:
8208A....8208B.....看着图都能写错。。。嗯,人的固执是可怕的!!!

网友:
铁皮管子,我喜欢,看到有这种管子的板子,都有条件反射了

网友:
楼主技术娴熟啊。。。。。。。。。。。。

网友:
FF=只要前面一样,都可以代换的哈,后面是厂家

网友:
多谢大家的捧场~感激不尽

网友:
关于铁皮管,除了中间烧没了 不能原管代换,一般我不改这个管。也一样稳定的。换了好多本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