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2G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08-06):
宏碁E1-472G进系统花屏,开机进BIOS或者还没进系统显示正常 ,进PE也花屏,换过显卡,重植显存还是一样,请大神指教

网友:
怎么个花法    上个图    开机就花可能是屏接口电路    屏线   还有屏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 换内存条试一下,有时候这个细节最容易忽略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哦.遇一一台是一样的.

网友(2018-09-09):
估计还是独立显卡上的问题,后期的独立显卡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