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不触发

楼主(2017-08-06):
Y485P不触发,待机0.02A,量 无3V5V,无图纸,量隔离管控制极是19V,不正常,充电芯片换了 还是一样    ,不知道思路了

网友: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充电芯片的供电和ACDET有么?

网友:
后级是不是短路       看看电感有没有短的

网友:
这种 论坛有图纸 你可以搜索下图纸维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5988-1-1.html参考着这个原理图仔细查一下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图纸吧,你好好找找。有图纸这个不是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