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7-A USB报错维修

楼主(2017-08-06):
华硕 Z97-A USB报错维修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Z97-A的USB报错,如图1所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USB的5V供电检测出现问题,即OC#信号出问题。这个主板的USB口比较多,我找了个点位图对照,发现这个板的OC#信号的电压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所得,上拉的电阻阻值是4.7K,接地的电阻的阻值是8.2K,用电阻分压计算机算得OC# 的电压为3.17V,测量所有的OC# 的阻值均正常。当测到UR7020这个电阻,发现这里的OC# 信号只有1.3V,明显偏低,上拉的电阻有5V的输入,最后将UR7020 和UR7026电阻更换,电压恢复正常。维修结束,亮机,如图。

网友:
希望帮到大家,对大家有点用处,帮忙加点分啊。

网友:
有很多时候开机点亮提示USB错误 15秒自动关机提示,这种方法该如何测量呢

网友(2017-09-16):
我手头现在一个z87-a  故障跟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