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改集显,1.0论坛首发

楼主(2017-08-06):
          品牌:联想
          机型:G470
          版号:LA-6751P VER 1.0

          此机花屏,重置不行,奈何成本原因摸索改集显吧!
          论坛搜索没有发现有1.0版本改集显案例,都是2.0双显卡断电感的例子,论坛下好点               位,对照图纸自己摸索
          其实也简单,所以也不发详细每个部位改动图了,反正是图纸配合点位,把集显部分缺           少的东西补齐就差不多成功了。
          图纸搜索PX@ 把相关电路电阻电感全部补齐,花了好长时间搞.........发上来各位参考               下,满意的加分!!!!!

      供电借的独显,显卡没拆把显卡几个辅助电压节点,背面电感断开也就没工作了也不发热

     南桥背面要补电感,拆电阻,具体参考图纸PX@ 部分

   然后就是完美亮机(背光开启同步不先白屏)
                     各位看官姥爷加个分谢谢。

网友:
不错                                          应该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网友:
分辨率 能不能调上去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应该加分,这

Babyzhang -1 都是白开水,装什么优乐美

网友:
好技术  加分

网友:
好手法  现在 独显 改 集 显 的越来越多了  用户同意就行

网友:
这个必须点攒                                       VB                                                                       。

网友:
这机器我也改过,不过显卡拆下来了。那个线太细了吧,我都用好粗的线,怕厚不住

网友A:
你就是个牛人,我一直以为G470没有集显电感的改不了集显,居然你改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个牛人,我一直以为G470没有集显电感的改不了集显,居然你改成功了

好多大神改的,不过他们不发上来分享而已,借独显供电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改过 不好玩 配置低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很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 溜溜的 ,理论强悍,技术 过硬 ,还大公无私的 分享给大家

网友:
直接飞个供电吗???????

网友:
有技术加分  加分、。。。。。。。。。。。。。。。。。。。。。

网友:
看了下图纸 PX@有很多个哦

网友C:
g470 我记得上次搞一个把独显电感挑掉就行了啊  难道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 不好玩 配置低了

配置低了也可以  维修主要取决于客户  只要客户同意  一切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收藏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70 我记得上次搞一个把独显电感挑掉就行了啊  难道不一样吗

分1.0和2.0,这个是1.0集显部分电路全部没有安装的,集显供电都是飞的

网友D:
我都补齐了  查了好几遍 可是开机显示白屏黑屏红屏  就是好几种颜色来回切换

网友:
你得多大的决心,才能搞啊,看着就头大,具体改了哪些电阻呢,发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补齐了  查了好几遍 可是开机显示白屏黑屏红屏  就是好几种颜色来回切换

屏上两个数据线补了3.3上拉电阻没,屏接口边上

网友:
这种显卡改了主板更稳定,小1g显卡也玩不了个啥东西

网友:
楼主牛B,这种没改过,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胜利果实,下次遇到显卡的问题就好办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过硬呀,应该要加分的,

网友:
该集显是很麻烦的特别是没有点图的机器

网友:
哎哟,不错呀,跟着图纸上选装的补回原件就好啦,没改过呢,厉害

网友E:
以前改的有的亮,有的不亮。今天知道了。原来分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改的有的亮,有的不亮。今天知道了。原来分版本的

最明显的集显供电电感都没有啊...........

网友:
你就是个牛人,我一直以为G470没有集显电感的改不了集显

网友:
大哥说清楚点啊  ,给点图片说明

网友:
具体的改了些什么写出来就好了,这样太笼统了吧,基本上跟没说一样

网友:
一直以为G470没有集显电感的改不了集显,居然你改成功了    图纸 PX@有很多个哦

网友(2017-09-20):
详细怎么改啊?发这有什么用,可以付费学习

网友:
这种改法时间成本太高,划不来。不如直接换个显卡。

网友F:
这机器改集显 不就是直接把独显供电电感拆了就好了吗》?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改集显 不就是直接把独显供电电感拆了就好了吗》?  有这么复杂吗?

1.0是集显部分信号,供电都没装的,2.0才可以直接断独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