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大小键盘灯闪三次。

楼主(2017-08-06):
网上说是内存不过,测所有的内存供电,与引脚阻值正常,后是修1.1V供电不良OK
内存不过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1.1V啊 ????

网友:
看来学得不错,应该给多点鼓励,给你加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先刷BIOS先

网友:
是桥的供电吧 1.1v

网友:
这款没有修过BIOS的,只有搞显卡的。是INTEL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供电吧,是一个八条腿的管子

网友:
这款显卡也不爱坏

网友:
是的就是一个8脚管子坏啦。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现在修的不多了,北桥都修一大堆

网友:
修的不错如果 是桥工都要做桥 了

网友:
我是的是INtTEL的,一般不会搞到桥上面去。

网友:
3次也有BIOS的问题

网友:
你修得这个 最后是什么供电没出来呢

网友:
好厉害,不过不显示电流是到多少的啊 ?如果1A以上就麻烦了,1A以上我会直接搞显卡,这样就误诊了

网友:
一般拿到都是修显卡的,修1.1供电不良蛮牛的

网友:
1.1是那个位置的供电呢,说清楚点方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