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风扇狂转 什么情况

楼主(2017-08-06):
IMAC风扇狂转 什么情况 一开机风扇就狂赚 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情况 不知道BIOS有没有关系
IMAC风扇狂转 什么情况 一开机风扇就狂赚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不知道BIOS有没有关系
IMAC风扇狂转 什么情况 一开机风扇就狂赚 怎么解决

是 不是  温控电路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不是  温控电路 问题?                                                                           ...

温控会引起   具体需要查下

网友:
能正常亮机吧??????还是狂转不亮??

网友:
bios有问题会引起狂转的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查一下温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