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关于TPS51225,B、C、R替换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7-08-06):
修到一台三星270E5J的机器,版号是:BA41-02342A,这台机器前段时间也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过当时没有修复,今天又修到一台,肯定不能轻易放过了
机器拿过来待机偏高,0.09左右,不触发,拆机摸待机芯片发烫,用手摸一下芯片,待机变成0.45甚至大电流,赶紧把电拔了,那就替换芯片吧,芯片型号是TPS51225B,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那就用51225C替换吧,替换后待机偏高0.04不触发,机器很新,板载CPU,DDR3L内存,这个待机肯定是不正常的,可是测量各种地方,阻值正常,公共点电压正常,回想到前几天也是一样的机器,也是换待机芯片,一连换了五个都没好,难道TPS51225B和TPS51225C不能通用吗?
搜索论坛,还真有关于TPS51225B和TPS51225C的相关分析帖,还是饼哥发表的,帖子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724-1-1.html,不过并没有说不能通用,那就只能定芯片了,为了方便定了51225 51225B 51225C都定回来了,先换上51225B,没想到待机正常了,按下触发键机器开机显示了,心里悔恨上次那台机器就因为芯片型号而没修好
最后为了试验,我把TPS51225也换上去,也可以开机,所以得出结论,TPS51225和51225B可以通用,但和51225C不能通用,在群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有一位同学说51225C和51225R也不能通用,不过这个我倒是没有试验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控制时序稍有不同,具体要看电路图上的设计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没有遇见这种 下回就知道了

网友:
TPS51125和TPS51125C确实不能通用,早试过了

网友A:
1225b和1225c不通用嘛,我试过,可以啊,我今天还用呢,在  ba41-02549a上用呢,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
现在对这些新机器,感觉无从下手啊

网友:
下次就可以直接代换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7-09-21):
不能代替,我手里一台270e5u,用51225c替换51225b不行

网友:
饼哥亲自指点你!一样不一样可以对比一下内部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是51125吧    51225好像没有听说过呀!楼主你弄错了,还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25b和1225c不通用嘛,我试过,可以啊,我今天还用呢,在  ba41-02549a上用呢,正常触发亮机

人家说的是51125 51125C
兄弟什么眼光

网友:
1225b和1225c不通用嘛?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呢,真是孤陋寡闻了!学习了

网友:
电路设计不同。脚位一样的也未必可以。只能多尝试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发了一个 225c正在路上 希望 像楼主一样成功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总结出来的,记住了

网友(2018-06-02):
我靠、我以为后面的可以不看、今天看到这个帖子真的、学写了!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2019-10-13):
在dell 15- 3543机器上 tps 51225和51225c 代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