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笔记本简单的维修

楼主(2017-08-06):
     天气炎热啊。看的笑话非洲人来广东都说被晒黑了一圈。今天早早的在店里同行拿来两台机器说要修的。一台是插上电流电流还是0.000.心想这应该不会是电源头忘记插了吧。之前修过客户的一台机器后来拆开一看电源头没插,这估计是同行做的故障。等于捡到死鱼。和这个同行说好他说他还有事他就先回去了。言归正传。花了小部分时间拆机。拆看一看这是被人修过的呀,肯定是没有修好。

保护隔离都没有过直接从19v飞线过了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图中很明显标识不装的他装了几个上去。不多说把他飞的线去掉。就个管是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很简单呀。g极低电平就好了呀。就这么小问题也不知道上家为什么会飞线。然后测的公共点二级体值为0.000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出烧鸡大法来伺候了吧。一般这种情况是滤波电容最多。 我这个是下管击穿了。直接从料板找了一个二级体值差不多上去。然后公共点二级体值正常。插电电流上去果断亮机。

               第二台机器是比较好修的,插上电流0。0001按开关无反应老手一看肯定知道是保护隔离不过的拆机一看果真的保护隔离不过。这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g极测得有19v的电压。猜想肯定是分压电阻的问题。用我们迅维的神器一算。然后发现一个电阻阻值为零从料板上面找了一个换上去。亮机。 最后的心得,现在还有不少远程的人问我。迅维怎么样。你去实地就知道怎么样了。有阿林老师和黄老师会让你不会后悔来到迅维的。现在开始觉得老黄讲的时序是真的重要。那时候在实地的时候听的是懵懵懂懂的。现在才知道那时序是真的重要。你能听懂老黄时序无论是几修机基本都能修好。
理论学好很重要。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理论学好很重要。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理论学好很重要。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就是要 理论 结合 实际 分析  才能 找到故障  楼主 好理论 你不会是迅维出来的吧

网友:
基本功要扎实 丰富的经验要长时间积累下来的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迅维六月份毕业的。理论学好确实会让人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基本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我还是觉得经验最为重要。有些问题老师傅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