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LC 7.1主板维修

楼主(2017-08-06):
好久没发帖了,应该很多人忘记我了吧
最近几个月比较忙。修机器也慢慢的生疏忘记了
今天修映泰H81MLC 7.1主板

故障是不亮机
表面看是灰尘很多,清理还是一样
各大电压 信号 都开启了。换CPU内存都不行
看论坛只有说是BIOS 后来我就先刷BIOS 官网 论坛刷了一次都没用,所以只能慢慢查了
图纸没有怎么办呢。跑线呗
首先是CPU的信号开启EN正常1.09
那么EN出来都正常
只能查桥跟内存了。
内存开始测量管子是1.46电压那么这相差的几点是正常的

【黑笔跟红笔】对接内存管子电压一个电容也就是内存供电芯片旁边的MQ2下面一点的反馈电容
一端是12V一端是0.97感觉不对劲先换了再说
换过后一端12V一端1.49继续接VGA能显示了,这应该是腐蚀了
这算修好了吧,客户拿走了,客户这里等了大概20分左右。
不会发帖。写的有点不清楚不好意思啊
还有就是我虽然成为版主删除你们水贴,这是你们的错,骂我我无所谓但是不要人身攻击好不。
我也不好过,你是骂的开心了可是换做你来试试看下感受是啥样。我也有做错地方但是也要包容下

网友:
受潮等等原因,腐蚀电路板元件问题导致不显示,眼神很好,其实,要是我, 就先仔细观察一遍,或者拿放大镜,看看有无掉件 腐蚀,二修还要看哪些焊接痕迹,麻烦的就推,

不过,平时,准备1个小喇叭,打上热熔胶在2头,否则极其容易开焊,质量太差因为,主板speak 看看是否有 滴声音, 用于排除 非不能复位开机之外的不显示问题。

当然了,这个小喇叭都知道,我多嘴多说了一遍!

网友:
楼主好牛逼!值得学习,先检查主板看看有没有腐蚀,掉件是维修主板的第一步

网友(2017-12-27):
楼主修得好利索,这个是自举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