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450V 板号X450CC REV2.3 真正的BIOS和不一样的通病

楼主(2017-08-06):
机型:华硕F450V
故障:开机1.1A 然后掉到1.0A
一看这个机器大概就猜到问题了,要不就是屏敝板载内存,要不就是BIOS
先搜索一下论坛看是怎么屏敝内存的,这里就走了误 区了。首 先是看到这个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638-1-1.html  然后就照他这样改了,电流一样,然后又找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7719-1-7.html 然后又照这样改电阻的位置,发现还是一样的
于是准备刷BIOS了, 这个机器的型号是F450V  板号是X450CC REV2.3  然后内存槽上面是X450V  于是下了好几个论坛上面的BIOS 要不就是点不亮跑0.3 要不就是不通电。 最后在自己收藏的BIOS当中找了个X450VC REV2.0的刷上,卧槽 开机1.1A 然后掉到1.0A 和最初的故障一样了, 才想起先改了电阻的,先改回来看看,结果还是一样,想了半天,想到万一是内存和BIOS都有问题喃。 然后又把内存改成 上电,看到电流几下跳变心中鸡冻啊!上屏再点,ASUS出来了,咦好像 不对呀照理说 这个样子上电阻是屏敝了板载内存的呀,可以我没上内存怎么点亮了呀 你们看没上内存但是机器亮了。  然后我又把电阻改回去,电流就跳1.1  1.0  想了办天不懂,先上机试一下吧,结果独显驱动打不上,才想起先刷的X450VC REV2.0 的BIOS , 再把他原来的BIOS刷回去,呵呵,点得亮,而且显卡驱动也打上了。结果就是BIOS没问题,然后把屏敝内存电阻 改一下,然后不用加内存都可以点亮,而且系统里面看到还是4G的内存

看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喽。  麻烦各位看友加下分呀! 穷得很呀 F450V板载 450CC的REV2.3

网友A:
哎。。。现在板载内存的板子不好搞啊。。。即使能搞加个内存成本又太高了!!!

网友B:
哎。。。现在板载内存的板子不好搞啊。。。即使能搞加个内存成本又太高了!!!

神秘刺杀者 -1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C:
楼主你把维修方案搞反了,一早刷对BIOS都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你说的屏敝内存的电阻你已经换了位还能点亮,这只能说明原先是不是有人已经调过位置了,你正好又把它给还原回来了

网友D:
这种型号的 很多种BIOS,太难刷对了。

网友:
要有一组合信号才成,你改一个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板载内存的板子不好搞啊。。。即使能搞加个内存成本又太高了!!!

我这个机器改了电阻 后还是用的板载内存,没有单独加装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现在板载内存的板子不好搞啊。。。即使能搞加个内存成本又太高了!!!

大哥,我这个板子改了电阻 ,但是没有加装内存,一样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把维修方案搞反了,一早刷对BIOS都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你说的屏敝内存的电阻你已经换了位还能点亮, ...

这就不晓得了,但是凭我的观察机器之前没有人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型号的 很多种BIOS,太难刷对了。

确 实太难对了,下几个BIOS都不得行

网友:
谢谢 了解了  真是大神啊 不看不知道

网友:
不好找bios

网友:
我也修到集成内存坏的机器。屏蔽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支持   支持   学习了 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型号的 很多种BIOS

网友:
先拍照。下次遇到一样的板子,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半载内存坏了看着就烦人...........................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板载内存的,刷bios也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到集成内存坏的机器。屏蔽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先易后难嘛,一上手就先刷个BIOS反正官网可以下

网友:
现在板载不好修   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   同时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说的屏敝内存的电阻你已经换了位还能点亮,这只能说明原先是不是有人已经调过位置了,你正好又把它给还原回来了

网友:
又学到啦一招,还有BIOS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经常遇到下好多个BIOS都不情况…………

网友:
我也遇过几次这样的问题··已经改好了··不用再插内存居然还可以亮,而且 有的容量检测的也对,有的只认一半的容量·

网友:
楼主你后面用回板载的内存。你又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回去亮机,这样不是等于什么也没有修吗?怎么会好呢?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内存坏的 遇到倒是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