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求助 OPPO A59M进水不显示

楼主(2017-08-06):
一顾客OPPO A59M游泳时手机进水,在别的手机店简单清洗手机不开机拿到我这,拆机检查外观发霉严重,仔细清洗并剪掉一部分屏蔽罩清洗后,测试短路!经过电压法发现是电源部分一电容短路引起的!拆掉后不短路,装屏开机有灯光无显示!以为是屏的问题,换张屏试机还是只有灯光无显示!测量显示座旁边的排容,没有发现问题!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下一步重点放在哪里?

放图片上来,大家帮我看一下,国产手机最麻烦的就是没有图纸

在此谢谢大神了,生意不好哇!希望大家帮帮忙,提供点思路

网友:
帮你顶一下,手机暂时还没学会修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就差一下显示部分的元器件看看有没有损坏

网友:
没有图纸一般只有 老师傅,经验丰富才修得好哦

网友A:
背光供电问题  升压上不去  挨个搜看哪个是升压灯控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供电问题  升压上不去  挨个搜看哪个是升压灯控芯片吧

有背光的,开机的时候和按电源键点亮屏的时候有背光的,只是没有显示!以前碰到的基本上都是屏进水坏的,这个换屏也还是同样的故障,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的,开机的时候和按电源键点亮屏的时候有背光的,只是没有显示!以前碰到的基本上都是屏进水坏的, ...

抱歉 没细看 有背光的话  你查查显示屏接口那里的阻值  在量量别的手机主板 多量几个对比下  也可以加焊油加焊下接口

网友:
查查屏接口和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 没细看 有背光的话  你查查显示屏接口那里的阻值  在量量别的手机主板 多量几个对比下  也可以加焊 ...

显示座子附近的排容测量都是正常的,只是装上屏测量,中间有一个排容值比其它几个要高些,感觉像是屏有问题!但是装上新的屏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我这就是秒杀。字库上面那个就是显示IC  。进水机检查座子没问题 就是显示IC了。这个机器显示IC那靠近板边沿上有个电阻容易腐蚀引起显示IC无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我这就是秒杀。字库上面那个就是显示IC  。进水机检查座子没问题 就是显示IC了。这个机器显 ...

谢谢这位兄弟提供的思路,我马上检查一下

网友:
这机子修了2个都没修好,显示IC换了没用,没图纸没阻抗数据不好修

网友:
我这个供电有,但是没有输出,显示IC坏了,没换的了

网友:
   这手机没图纸,最后就找个号版对比了。

网友:
现在的手机集成太多功能了 坏了不想修 但是为了资料还是会花钱修好的 不想电脑坏了就不要了留下硬盘就好  所以修手机应该比修电脑赚钱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修完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我今天刚退一个 也是59,换了显示ic没用

网友(2017-11-02):
背光能亮,说明机子能检测到屏,也说明了屏的1.8伏有效,也提供了返馈信号,但显示驱动的正负5伏可能不正常,查一查显示驱动电压

网友:
注意检查主板排线接口的阵脚是否有断脚的  显微镜看 再一一测量

网友(2017-12-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昨天也接到一台 腐蚀的地方都清理过了 之前短路 现在不会了 还是不显示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正负5v有,1.8v有,电池供电也有,还是有背光无显示。显示ic换了8个

网友:
太好了,竟有oppo图纸,谢谢!!!!!!!!!!!!!!!!!!!!!!!!!!!!!!!!!!!!!!!!!!!!!!!!!!!!!!!!!!!!!!!!!!!!!!

网友:
太好了,竟有oppo图纸,谢谢!!!!!!!!!!!!!!!!!!!!!!!!!!!!!!!!!!!!!!!!!!!!!!!!!!!!!!!!!!!!!!!!!!!!!!!!!!!!!!!!!!!!!!!!!!!!

网友:
这手机没图纸,最后就找个号版对比了

网友:
我也寻求大师们的帮助 360vizza 机器游泳了 然后洗刷刷后 开机没反应 当插上数据线充电时 自动点亮屏幕LOG 然后就是无限重启 跪谢各位大师如何下手解决呀

网友:
这机子要在显微镜下检查,可能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