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 进水维修,被困于用表笔或接地不能开机,需要打破传统

楼主(2017-08-06):
时间:2017.08.06 。18:39
地点:广州XXXXXX
机器:海尔X3
板号:UT40II1 。   REV:01
        今天生意不怎么的啊,,难得休息了一个钟头。老总拿来一块主板,说进水,清洗后开关边上掉了个件。 维修啊,最不喜欢别人修过的二修机,特别是进水清洗过后。清洗掉东西,补死人,(你们说呢?)。老话,处女机都不会到我手上。
        拿到主析,观看了清洗的位置,发现好多焊盘都腐蚀掉了,,一个个坑在那,:Q :Q :Q ,看到主板就估计没有图纸了,查了一下网上,直没发现这机器的图,,想找个代用的图也不行,,只能慢慢查吧。
        掉件了,没有一样的料析,从淘宝上找了好久找到这板子的图片。这机找了好入才找到反面的图,还不是高清的
        补上电阻元件

       补好后心想这进水不大,又不是重点位置,应该没大问题了。着手就上电,拿出万用表,表笔正极接地,负极去点开关4个脚。。戳了几次,,没反应。。what????这是为什么?再查发现有开关4个脚有两个脚有5V电压,有两个没电压。    测阻值,发现4个脚都没接地??what??之前没见过这情况,是不是接地的地线断了?是不是别的电路还有问题?
        没有图纸,只能慢慢跑线,跑了半天,没感觉哪有问题。这会是哪的问题呢?回想到开关两端都不接地,是不是这开关不是采用普通的方式?那就试试,用镊子直接短接开关两端。开机了。拿着万用表,测一下短接时的电压,发现没有拉底。终于明白了,原来还有的机器开关是不接地的设计。。。又学到了,看来经验还不够啊,,,,,,,,,,。装机收工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又没有图纸,真是不好修啊啊!

网友:
有一个字 析打错2次  你用五笔的吧?3次板字  2次错了

网友:
还是头一次看到  开关不是接地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历,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这是创新呀,不错呀。。

网友:
没有图纸,真是不好修啊啊!

网友:
神舟的板子就这样,开关到EC中间还有个管子,开关不接地

网友:
我看到你这个头像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台休眠开关的机器。

网友:
最烦二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