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不开机精准判断秒杀!

楼主(2017-08-06):
临下班,再给大家分享个客户送修的的联想G480进水机,这个客户前几天我刚给他升级完固态盘,还没体验嗖嗖的速度,就告诉我不小心进水了,开不了机了看来又有的搞了,报价200大洋,客户同意后开搞!还好这个客户有点常识,知道把电池拆掉了,进水机拿到手,再不知道短路与否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尝试上电试机,否则后果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们懂得哦最好先拆机清理烘烤下,于是立马三下五除二拆出主板,

发现键盘下面有明显的进水痕迹,而且主板上屏线接口前面的供电脚已经腐蚀,拿出洗板水洗刷刷,清理好烘干后,就是下一步测阻值了,此时还是不能贸然上电,先测公共点及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才能上电试机,测了下没发现异常,此时上电测试,眼一定要盯着可调电源,万一电流过大可以瞬间拔掉,发现待机偏高0.23A,这个待机不正常的,按开关肯定没反应喽,

顺便测了下3V,5V电感发现均无电压,但是静态下测其对地阻值,3V电感200多欧,5V的300多欧,也不短路啊,是不是很奇怪啊,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出图纸看看了,此待机芯片采用的是TPS51225C如下图:

其中3脚和13脚是3V线性和5V线性,测了下,发现3v线性正常,但是5V线性也就是13脚为0V,难道短路,于是拔掉电源静态下测了下13脚对应的电容PC4126发现对地只有002,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怪不得待机偏高,可究竟是谁的问题呢,从小到大排除吧,先拆掉PC4126,发现依然短,看来芯片有问题,将芯片拆掉后,再对焊盘上13脚打对地阻值,已经恢复至无穷大,进一步对芯片打阻值,芯片的背面中心块是GND,对13脚在芯片上测对地阻值依然短路,哈哈,进一步锁定芯片故障,

手头没有此芯片,只好某宝订购,

芯片拿到手,下一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把新的芯片焊上去确保无虚焊后,再次测5V线性的对地阻值已经恢复至500多,

上电测试,3V,5V已经出来,按开关,电流一路上扬,完美亮机,嘻唰唰!

修复过程其实很快,但是思路一定要清晰,我们搞维修的思路很重要,写的尽量详细,希望对新手有帮助!记得加分哦!

网友A:
维修台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像我搞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台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像我搞得乱七八糟的

,还好了,我习惯每天把维修台整理一下,这样子看着舒服,才有心情修机器嘛

网友:
可以的  不过楼主很有耐心啊  要是我  我一般就不发图了  哈哈

网友B:
秒杀的过程 都是很快的 楼主写贴子用心了 加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图很清晰,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的过程 都是很快的 楼主写贴子用心了 加分

嗯,谢谢支持,其实维修后的总结也是对于今后的维修也是大有益处!

网友:
这个1225c发了10个一次性,常用呀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确实很精确,一下子就判断到位,不盲修。

网友C:
修机就是要这样,测量到位,市场才不会这么多机器搞报废,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D:
这个修得漂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就是要这样,测量到位,市场才不会这么多机器搞报废,加分鼓励一下!!

是啊,有时候碰到同行拿来的,明明修不了还要搞得乱七八糟,导致很多报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得漂亮呀

哈哈 ,谢谢,修机器就要思路清晰,不然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楼主大力分享,,祝今年大发横财

网友:
我昨天搞一个   焊盘烧了  外面好多件腐蚀 搞了一上午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学习到技术了大师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一个爱整理的维修工程师

网友:
进水机一拿来就插电开机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的。客户的常识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是个模范生。真是干净。修机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51225C现在用的很多的,可以备货一点常用芯片

网友:
其实维修后的总结也是对于今后的维修也是大有益处

网友:
一些常见的 待机电压芯片 可以备用些

网友:
还好不是大短路,不然有你修的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