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21 开机电流不上

楼主(2017-08-06):
手上有两个主板是戴尔15-3521 ,自己回收了一片,客户来了一片
自己手上的是开机电流上到0.2V左右 就上不去了 待机这这块都正常,就是CPU供电PL701没有电压,PL700没有电压  这是CPU 供电和集显供电不出 BIOS都调换了 还是一样  没有思路了   该怎么修??
  第二快主板 是客户的 进水烧了很多芯片 EC 待机芯片  内存芯片都烧了  检查了大半天  最后CPU也烧了   所以决定换主板   不过刚好自己手上有一片  如果修好了就可以卖给客户了 这样多好啊  这个主板淘宝上买400多元   好贵啊  要是修好自己主板那就好了郁闷中    求解答第一个主板怎么修、。。

网友:
擂主。求帮助先要把图纸发上来。别人好给你分析。

网友A:
先测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就得打开图纸查各个信号和电压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B:
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的芯片的工作条件,有的集显需要跑码后才可以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的芯片的工作条件,有的集显需要跑码后才可以发出来

VR_ON这个信号发给了CPU 芯片了  不知道还差什么条件才能开启 CPU供电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就得打开图纸查各个信号和电压是否有问题了

没有短路的  都量过了啊   应该是却供电

网友C:
CPU供电芯片得到VCC和开启信号VR_ON,也收到SVID后,产生CPU核心供电+VCC_CORE.(CPU发出SVID前需要得到辅助供电1.5v_CPU_VDDQ ,VCCSA等;时钟;桥发来的非核心电源好H_CPUPWRGD信号)

网友D:
测下有没有发出svid.重点查下cpi 芯片供电开启,和南桥供电 和P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得到VCC和开启信号VR_ON,也收到SVID后,产生CPU核心供电+VCC_CORE.(CPU发出SVID前需要得到辅 ...

这个要等待研究一下  刚好我对CPU供电时序不太熟    你有CPU工作前后的时序吗    给我来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有没有发出svid.重点查下cpi 芯片供电开启,和南桥供电 和PG

SVID信号   l量电压能不能判断SVID 信号是不是在工作状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等待研究一下  刚好我对CPU供电时序不太熟    你有CPU工作前后的时序吗    给我来一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0744
论坛上很多,自己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这样怎么帮你??起码把问题交代清楚啊